【话题】松下a6伺服编码器可以外接电源吗?(20220211)

楼主(2022-02-10):
如题 由于驱动离电机比较远 a6伺服的编码器供电口有5.1v 到了电机那边就只有了4.9v(这个4.9v静态测量 ,运动时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时候在运动过程中会出现er21.1报警 我认为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我能在电机那边加一个5v开关电源吗?

网友A:
我们用三菱J4-B系列的,距离最远到55米,都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前提是加大5V电源线径,我们是将两根0.5的并起来合成1根1平方的线。

网友B:
是否考虑干扰的问题,你的电压也有4.95了,在他合理范围。加磁环或跟楼上说的这种方式。

网友C:
线路比较远是指多远?

网友D:
电压是正常范围的,怀疑你的电缆线质量问题或系统接地不良,我们这边生产线,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是单独管线,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