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注释求助

楼主(2022-02-11):
请教各位高手 对于三菱works2编程中如何批量对标签 或者注释通过EXCEL格式进行批量编辑复制 ?我保存csv格式后打开再编辑就不行了。你们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我使用原始方法,CTRL+C,CTRL+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对于三菱works2编程中如何批量对标签 或者注释通过EXCEL格式进行批量编辑复制 ?我保存csv格式后打开再编辑就不行了。你们怎么处理的?

因为在Excel中CSV中的分隔符默认是逗号分隔,实际上生成的CSV分隔如下:

所以产生了格式的偏差。

我建议你首先写入CSV文件,然后使用文本处理工具打开CSV文件,通过复制然后修改引号内的内容来实现快速导入。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用表格编辑还是非常快捷的就像TAI和EXCEL无缝切换非常适合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