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1):
要实现RS-485的星形组网,必须采用RS-485的集线器(HUB)。
波仕的RS-485光隔1拖4口HUB(型号HUB4485G)用于组成RS-485星形网。HUB4485G还实现RS-485的上、下位机之间的光电隔离。

HUB4485G有1个上位机RS-485口和4个下位机RS-485口。
HUB4485G的下位机侧的4个RS-485口可以分别接4路RS-485总线。

当4路下位机RS-485总线中有一个、二个甚至三个RS-485短路或者烧坏时,HUB4485G的上位机RS-485仍然可以与剩余的正常的RS-485总线通信。
使用HUB4485G组网后,保证某一路或多路RS-485总线损坏后不影响其它总线的正常通信!
波仕还有1拖8路的RS-485集线器(HUB8485G)。
HUB8485G的上位机可以是RS-485,也可以是RS-232,所以HUB8485G可以直接从PC机的RS-232口分出8路RS-485。

网友A:
老板打广告也放点资料,比如说明书什么的,4路485能不同通讯频率吗?通讯格式可以不同吗?比如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等?

网友B:
这种类型的集线器稳定性太差。。还是用有源的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哈哈   这款产品说明书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有源的哦

网友C:
一路分成多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