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1):
有没有知道师傅的帮忙解惑

楼主:
而且都是放在一个柜子里面

网友A:
价格原因啊

网友B:
西门子模块贵呀!使用其他厂家的I/O模块成本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用自家的ET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贵一个接口模块的价格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一般都是采用1500PLC 的CPU 加 西门子ET200SP+IO扩展模块,你虽然看到ET200SP的IM模块贵,但是后面的IO扩展模块便宜啊

这样的总体价格比1500PLC+本体模块要便宜

网友D:
即使是400,不通常也是扩展300或者ET200S吗,考虑成本,考虑布局走线。。。

网友E(2022-03-23):
有用ET200系列PLC的,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