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轴承问题

楼主(2022-02-11):
4台ABB 280KW电机,其中两台电机用280KW软启动器驱动的使用正常,另外两台用315KW施耐德变频器驱动的频繁烧电机轴承,此问题如何排除?
所测数据如下图

网友A:
电机的温升是多少没有提列!

网友B:
变频器谐波共振了,加输出电抗器,或者减少电缆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加有电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泵电机,据反映未出现过温现象

网友C:
有一种比较容易忽视的是电机轴存在漏电流,如果那样的话,电机轴承就算温度不高也会烧轴承,如果电机轴承由于缺油损坏那就很明显的,噪音也是非常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比较容易忽视的是电机轴存在漏电流,如果那样的话,电机轴承就算温度不高也会烧轴承,如果电机轴承由于缺油损坏那就很明显的,噪音也是非常大的
异步电机轴出现漏电流的原因又是什么?电机转子鼠笼内部有出现鼠笼辐条轻微裂纹之处,造成鼠笼内部异步旋转磁场产生的感应电流相位不平衡,各鼠笼辐条对电机轴轴心存在不平衡的电位差,产生对地电流,这个电流只能通过轴承流向机壳接地端。。。是这样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比较容易忽视的是电机轴存在漏电流,如果那样的话,电机轴承就算温度不高也会烧轴承,如果电机轴承由于缺油损坏那就很明显的,噪音也是非常大的
异步电机轴出现漏电流的原因又是什么?电机转子鼠笼内部有出现鼠笼辐条轻微裂纹之处,造成鼠笼内部异步旋转磁场产生的感应电流相位不平衡,各鼠笼辐条对电机轴轴心存在不平衡的电位差,产生对地电流,这个电流只能通过轴承流向机壳接地端。。。是这样么?

百度了一下,异步电机的轴电流,有点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比较容易忽视的是电机轴存在漏电流,如果那样的话,电机轴承就算温度不高也会烧轴承,如果电机轴承由于缺油损坏那就很明显的,噪音也是非常大的
异步电机轴出现漏电流的原因又是什么?电机转子鼠笼内部有出现鼠笼辐条轻微裂纹之处,造成鼠笼内部异步旋转磁场产生的感应电流相位不平衡,各鼠笼辐条对电机轴轴心存在不平衡的电位差,产生对地电流,这个电流只能通过轴承流向机壳接地端。。。是这样么?
以前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还是知识和见识少了,真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有道理,我们也怀疑此点,如何排除此类问题,请赐教

网友F:
电机过热会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G:
可以象直流电机那样,加个接地碳刷试试。

网友H:
是什么样的电机?鼠笼式还是绕线式电机?一般高压绕线式电机轴承座都是有绝缘垫,低压电机可能没有

网友I:
一般来讲变频电机的使用系数远高于工频电机,然后就是电动机和负载的轴向径向误差引起的振动,如果单位不差钱换个陶瓷轴承试一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G:
这么小的电机接地碳刷不好搞啊

网友J:
接地,变频器和电机;降低载波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机厂家来人查了电机无问题,变频器厂家来查变频器无问题,谐波治理的给的结果是谐波过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低压电机,

网友L:
建议先把软启动的电机调换到变频器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
轴承都是原厂购买的,拆换也是厂家过来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问题就噪音大,新换的用两个月后就出现电机噪音大问题。

网友I:
回复 楼主:
轴向力过大损坏,仔细看看电机的同心度吧

网友C:
这个电机我没用过,不清楚你的轴承的润滑方式,通常如果是润滑脂润滑的,一般一个月就会保养一次轴承的,保养时候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润滑脂干枯,如果干枯,有可能是润滑脂型号不对,如果电机轴向漏电,这个难搞,如果位置许可,可以安装导电滑环把漏电流引流下来

网友J:
1、变频器载波频率越高,谐波分量越高,那么电机轴承流过的高次谐波电流越大,所以降低载波频率也就降低了轴承电流;2、接地不合理,电机与变频器接地要接入同一点,并接地电阻要小,否则接地点不同会造成接地压差,环流过大也会造成轴承电流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机厂家过来检查过,换轴承都是厂家派人过来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润滑油按厂家指定型号购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机和变频器相距30米左右,您说的接地点相同,是不是需要另外加一根接地线,从变频柜的接地点用线连接到电机处的接地点上?

网友J:
将电机接地接至变频柜接地排,变频柜接地排要与低配柜接地排要按标准连接,低配柜接地要与保护接地网同样要求,接地网要按国标埋设,并定期检测接地电阻,且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检查接地网内是否有形成接地环流的回路。

网友J:
拍个你电机接线盒接线的图片和变频柜去电机电缆连接的图片看下吧,以确认接地接线是否正常。供电系统是否为TN-S系统,是否按国标规定施工。

网友M:
楼主可以尝试检查以下几个地方。
1.轴承润滑脂不要加满,加满容易造成轴承温度升高。(机械厂装配告诉我的,也可以自行百度一下)
2.谐波大,用示波器确认下,电感后面加电容,可以组成电感电容滤波电路,变频器输出做正弦波电源也是这么干的。
3.与正常电机调换一下,排除水泵进出水口堵塞、如阀门阀芯掉入,阀杆损坏,叶片背异物碰擦,等造成的负载变化问题。
以上几条可以按允许条件,先后测试排除一下。
仅供参考,大神有不同想法补上。

网友N:
标准的轴电流损伤,改一下变频器内部接线,施耐德变频器内部--断开内置EMC滤波器,详情查询安装手册。

网友J:
轴承电流回路:
重点:1、降低载波频率,2、检查接地是否正确,3、使用专用轴承(参考九星科技绝缘轴承),网址:http://www.jxgdzc.com

网友I:
回复 网友K:
这是正解,价格虽然高点但是省心

网友O(2022-04-02):
非轴伸端轴承好小啊。交流86.6mA是什么信号?

网友P:
不要太迷信厂家更换的轴承,应该是轴多次拆装以后尺寸精度不够(比如光洁度差了),我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有个客户的315kw电机,用国产杂牌变频器带的
,原配轴承坏了(用了2年) 自己换了几次轴承,每次不超过一月就坏,后来重新买了台新电机,半年了一点声音也没有,所以对换电机才是找到根源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