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2):
如图所示,一个图片中的标识符,有部分只有页码,没有行码及列码,而指向的地方全部正常

网友A:
你是指L1 L2?
谁会将L3与兄弟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L1 L2?
谁会将L3与兄弟分家?

上图L1 只有页码,没有行码与列码,只显示6,下图L1显示页码,行码与页码。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把中断点的位置放得太偏 ,没有识别到系号,把中断点住图框中间移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