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2):
求教:组态王运行2个工程分别启动??

一台电脑2个工程,分别安装在不同目录下,生成2个启动图标,但是2个图标总是启动后一个安装的工程,求教如何做到2个工程的分别启动???

网友A:
没有办法.要不你就做2台计算机,实体的或者虚拟的,要不就合成一个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组态王运行2个工程分别启动??

一台电脑2个工程,分别安装在不同目录下,生成2个启动图标,但是2个图标总是启动后一个安装的工程,求教如何做到2个工程的分别启动???
搞个虚拟机吧,本机和虚拟机各安装一下软件,各自运行一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