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3问题

楼主(2022-02-12):
台达ES3 PLC LD= K4M0 0 怎么表达不了。不允许这样写。

网友A:
手册里该指令支持T\C\HC\D\FR

网友B:
呵呵;后面0表示什么,用K0就OK;

网友C:
你的意思是LD=M0 吗

网友D:
试了下,编译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ES3不支持用K表示哟 0 就是写0 10就写10 写K10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ES3不行。我明天问问

网友E:
用MOVB指令

网友F:
ES3系列 好像是不支持位组合元件了,目前刚接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等大神解答

网友G(2022-03-28):
手册里该指令支持T\C\HC\D\FR,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