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电后电源灯闪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2-12):
台达plc通电后电源灯闪烁,去掉主板后检测电源板和继电器上的供电24接头电压正常,插上主板后两路24v电源只有5v左右!不知道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电源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去掉主板后电源都正常,查上去就不对了,所以感觉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玩硬件的不能凭感觉,电源空载正常不能证明一定正常,必须电流电压相结合。

网友C:
电源板输出有短路现象

网友D:
那就是主板有短路,可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