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计算求模求余的问题师

楼主(2022-02-12):
师傅们,这个求余176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15536除以256商60余17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晨好,谢谢你

网友B:
看你的标题求模求余我还以为是高等数学呢,原来就是除法的余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晨好,谢谢你
不客气,楼主这是要大搞单片机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才开始学啊,以后多多指点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才开始学啊,以后多多指点一点,谢谢
你是PLC和单片机都搞,高手啊!

网友C:
那么还有个问题求模如何求呢?
是不是把符号位直接赋值为0即可呢?

网友D:
写的很清楚啊,15536对256取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模,15536除以256的商6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么还有个问题求模如何求呢?
是不是把符号位直接赋值为0即可呢?
不是那样求模.
如果是手算,像上面关版那样.就是求余数.
如果是单片机,除法指令,会得出商和余两个寄存器值.
如果是plc,计算机,会有专门的求模指令或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么还有个问题求模如何求呢?
是不是把符号位直接赋值为0即可呢?
不是那样求模.
如果是手算,像上面关版那样.就是求余数.
如果是单片机,除法指令,会得出商和余两个寄存器值.
如果是plc,计算机,会有专门的求模指令或函数.
解释到位,点赞!!!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指点,明白了

楼主:
请教大家,这个机器周期是不是这样理解的,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这个机器周期是不是这样理解的,谢谢大家
1,对于89系列,是。
2,对于某些(例如1T单片机),不一定是,看你设置。
3,做个长些的秒类加程序(如几百秒,看其实际的误差),你就很清楚了。
4,定时器确是单片机重中之重,定时中断满足使用下,宜尽量短,少。减少对主程序干扰。
例如,用的是T0,在需要用到才令TR0=1,在用完就TR0=0,关T0。而不是书上一来初始化就来TR0=1。当然,刚开始不必苛求。
5,新问题另开贴会有更多人关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看你给我解释的这些,胜过我看很多遍书,谢谢你

网友G:
单片机很多也有专门的求余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