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位置控制

楼主(2022-02-12):
CP1H+NC213模块,0#,2#,3#都正常的使用,唯独1#定位停不了。ACC+INI指令正反转都是正常的,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帮顶起来,共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1H+NC213模块,0#,2#,3#都正常的使用,唯独1#定位停不了。ACC+INI指令正反转都是正常的,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你用这段程序能控制NC213?
0#,2#,3#乃至1#指的什么?单元号还是端口号?

楼主:
谢谢楼上!端口号,就是其它3个轴都可以正常走定位,1#端口启动按钮W4.09按一下就一直转不能停的意思

楼主:
NC213第五个轴扩展,设置里面参数没有任何修改

网友B:
你可以将1#与0#电机接线对调,看不停机现象是否转移,由此得出分界查出问题所在。
nc213的设置不在“设置”里
在这里设置

网友C:
NC213的参数设置在另外一个CX-Position里面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解决了。旧的PLC可能是设置里面参数出错了,设置 打钩重新下一次程序好了

网友D:
先定位问题吧,看看是否是端口不正常
再看看其他的

网友B:
既然怀疑旧的PLC是设置可能出了问题,那就坐一下,新旧对比,一是自己长经验,二是观众也学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