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选型

楼主(2022-02-13):
一台75千瓦电机,变频控制。变频器显示运行电流146安,50赫兹。变频到电机使用的是35平方镀锌电缆,长度45米。个人认为有点细。

网友A:
这个50平方起步吧!

网友B:
相当的凑合,个人觉得具体看看电缆的温度。

网友C:
镀锌的35平方线,应该是小了,单芯的拉过去都不见得行,还电缆,温度很成问题!

楼主:
可专业人员说35的可以用。我很遗憾。

网友D:
国标铜芯电缆50平方是起点,35平方的45米长度,压降偏大

网友E:
150个电流,35平方肯定小了,个人认为50平方或70

网友F:
选用70mm2的电缆合适,选择电缆还要考虑一定的过载量,变频器146A运行电流已经满负荷了,35mm2的太细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35的有点小了吧,这专业人员也太“专业”了吧,长度温度没考虑吗

网友H:
变频运行又是满载,再加上国内电缆普遍缩水35平方明显细了。应该用50平方的,讲究点的用70平方的。35平方想用要电缆质量过关工频运行那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运行又是满载,再加上国内电缆普遍缩水35平方明显细了。应该用50平方的,讲究点的用70平方的。35平方想用要电缆质量过关工频运行那才可以。
确实是这样。应该是他们考虑减少成本。

网友I:
要是我选型,95,别问为什么,国营企业,稳妥第一

网友J:
什么是镀锌电缆?

网友K:
镀锌电缆是什么?没见过,跟据现场情况,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至少要采用50铜芯单根电线,铁线槽铺设。穿管或整根电缆就要用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