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3):
各位老师好!
   一台安川G7变频器放假前好好的,复工后送电开车却出问题了。现象是启动后频率从60HZ慢慢向下减,减到0Hz时又慢慢升回到50HZ。而且电机在频率递减和递升时转向相反。各位老师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如果是普通VF模式,可以断开电机线,正常开车试变频器,故障依旧,如果有参数表,对照检验一下各个设置参数,参数没问题,送修吧。

楼主:
拆电机线单独试变频器频率从60HZ降到50Hz后稳定下来运转,不再降低了。

楼主:
下载说明书检查了一下参数将A1-02控制模式设定由0调到2,变频器,电机运转正常了。到底是哪里出问题还是不明白,停电七天参数变了吗?

网友B:
过个春节,很多生产线的变频器都会出现故障,常见的是不能完成启动检测或者启动画面数码管乱闪,这样的问题一般可以通过长时间的通电自发热从而恢复,然后再自学习一次,一般可以解决问题的,实在不行只能换变频,以前在维护石材工厂,陶瓷工厂的时候,我一般是生产线不断电,直接把生产线的急停按下就算了,不然,假期过后,会换出来一大堆的变频器。今年开个,各个工厂用安川A,H,G系列的暂时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个假期更换了二十多台变频器,四个月来维修变频器百余台了。安川是进口设备上用的

网友C:
检查控制端子排是否潮湿短路,工厂一般断电后电气柜内会很潮湿

网友D:
启动了速度追踪了吧

网友E:
参数变没变,可以和同款设备的变频器参数比较看一下,主要参数是不是一致。也有可能是线路、机械问题引起的,原本用的是VF模式。现在换了矢量控制模式,可能又能带起来。感觉你们对变频器不太懂,参数也设置不好,勉强用用可以,但是会出现更多的故障。参数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