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3):
公司3台发电机,电池基本半个月就要充一次,去年保养公司说可以加个浮充,这个浮充可以一直充电也不会对电池有什么影响,价格说要一千多一个,这样的话3台要4000多,这领导肯定不会批。今天淘宝搜了一下,发现电流小的价格要便宜一些,图中这个5A是280元,但不知道这个电流能不能正常使用,另外这个浮充到底靠不靠普,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A:
没必要,发电机你每隔15天就要启动一次,运行20分钟从而测试发电机,有这20分钟的发电充电时间,基本也是够充满了。如果你要每隔一个月才启动一次,建议你直接买一个电池测试仪来检测电池的寿命,大概90块钱,电池有问题的直接换电池

网友B:
发电机用蓄电池,是不是在需要发电机工作时做启动作用,类似汽车上的电瓶?
平时浮充是不是要并接在电瓶上,需要启动时(大电流)会不会出问题?
汽车电瓶的充电器,有一款是带激活电瓶功能的充电器,原理是用大10%的电压脉动充电,然后自动降到定值恒充。

半个月就要充一次是不是太勤了

充电电流小没关系,只要时间够长,当然电瓶放电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发电机你每隔15天就要启动一次,运行20分钟从而测试发电机,有这20分钟的发电充电时间,基本也是够充满了。如果你要每隔一个月才启动一次,建议你直接买一个电池测试仪来检测电池的寿命,大概90块钱,电池有问题的直接换电池

我们是几个月才启动一次,电池确实也不咋滴了,但也还能用,只是要经常去充电。

在老板的角度能用就用着,只是半个月充一次电而已,对于我来说只是不想这么麻烦,如果几百元能解决领导是会同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用蓄电池,是不是在需要发电机工作时做启动作用,类似汽车上的电瓶?
平时浮充是不是要并接在电瓶上,需要启动时(大电流)会不会出问题?
汽车电瓶的充电器,有一款是带激活电瓶功能的充电器,原理是用大10%的电压脉动充电,然后自动降到定值恒充。

半个月就要充一次是不是太勤了

充电电流小没关系,只要时间够长,当然电瓶放电够慢。

类似汽车电瓶。

看说明书启动时不会有影响。

电池不咋滴了,所以半个月要充一次

网友B:
那就先买一个带修复,激活,充满即停等功能的充电器试试,再弄个可控自动转换平台,成本1k应该能拿下。

网友C:
自己找个(或者设计制作)一个整流后能够输出20A/13.5V的变压器作为浮充充电机不就解决了吗?

只要充电电压不低于13.0V,最高不超过14.0(最好是13.5)V,就可以作为浮充充电机长期对电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找个(或者设计制作)一个整流后能够输出20A/13.5V的变压器作为浮充充电机不就解决了吗?

只要充电电压不低于13.0V,最高不超过14.0(最好是13.5)V,就可以作为浮充充电机长期对电瓶充电。

如果这样的话,我买个12V的开关电源,把电压调到13.5V就可以了呀。

我的电池是24V的,确定是13.5V吗,另外电流能不能小一点,比如10A。

网友D:
如果你的发电机非常重要,我建议先把电瓶换了,旧的也别扔,做备用。
如果每次只试机20分钟,一定要人工充电,关键时候发不起够你喝一壶的。

网友E:
浮充是用小电流的,你二个电瓶是24V,一个电瓶是六格,单格电池充满电压是2.2-2.4。
自己算一下需要多少电压,电压低了充不进去,浮充就是用恒流恒压电路给蓄电池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我买个12V的开关电源,把电压调到13.5V就可以了呀。

我的电池是24V的,确定是13.5V吗,另外电流能不能小一点,比如10A。

24V的电瓶浮充电压可在25V左右,最高最好不要超过26.5V。因为发电机的电瓶容量大多数在150-200A左右,一般充电电流选择在电瓶容量的1/10左右,所以充电机的输出电流最好大于20A(特别是在浮充状态启动发电机时更是需要充电机能够承受启动电流的冲击)。

以上是我当年为汽车、发电机用电瓶充电得出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浮充是用小电流的,你二个电瓶是24V,一个电瓶是六格,单格电池充满电压是2.2-2.4。
自己算一下需要多少电压,电压低了充不进去,浮充就是用恒流恒压电路给蓄电池充电。

我不赞成恒流恒压充电,这很容易过充。

因为电瓶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流随着充电时间会逐渐变小,直到充满电后就就停止充电(电流基本为0)。你恒流恒压充电,当随着电瓶充满的时候,你仍然大电流硬灌进去,就容易损坏电瓶。除非你采用智能充电机,自动检测到电瓶充电状态自动调节。

另外,充电电流建议采用脉动电流充电,不建议采用稳恒直流电充电。

当年我自制充电机仅采用半波整流充电,效果很好,只不过就是充电时间较久。

网友F:
图省事就找个自耦调压器,接个整流块放那里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我买个12V的开关电源,把电压调到13.5V就可以了呀。

我的电池是24V的,确定是13.5V吗,另外电流能不能小一点,比如10A。

24V的电瓶浮充电压可在25V左右,最高最好不要超过26.5V。因为发电机的电瓶容量大多数在150-200A左右,一般充电电流选择在电瓶容量的1/10左右,所以充电机的输出电流最好大于20A(特别是在浮充状态启动发电机时更是需要充电机能够承受启动电流的冲击)。

以上是我当年为汽车、发电机用电瓶充电得出的经验,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朋友,恒压可以按需要调整的,比如调整到14V,当电压低于14V是按恒定电流充电,电压接近14V,电流就会接近与零。
充电器电压高于电瓶电压才能充进电,恒压的作用就是防止过充。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老兔子前辈就是见识广阔,又乐于分享,为您点赞!

网友B:
你就买个智能充电器很省事也不贵(工业不清楚)
早期的太费神,不时看看调挡位还费时,能买现在的2-3个,还不能修复激活长时间不用的电瓶。

网友H:
不经常启动的发电机必须要有充电器,发电机平时也要待机,不能关总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图省事就找个自耦调压器,接个整流块放那里备着。

虽然省事,但存在安全隐患(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朋友,恒压可以按需要调整的,比如调整到14V,当电压低于14V是按恒定电流充电,电压接近14V,电流就会接近与零。
充电器电压高于电瓶电压才能充进电,恒压的作用就是防止过充。

所谓的恒流就是不管负荷如何变化,输入的电流不变。同样的道理,所谓的恒压就是不管你的负载电流如何改变,电压都不变。

由于充电电压、电流都是恒定的,那么随着电瓶充电充满程度的变化,你的充电电压、电流一直恒定不变,就会在电瓶已经充足电了的时候,恒定的电压、电流就会一直硬往电瓶内灌,造成过充,容易损坏电瓶,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

举例来说,12V的电瓶的充电电压一般在13.5V-17.5V这个范围内,一般要求充足电以后断电静置5-10个小时以后,电瓶的空载电压要求在13.5V至14V左右才能表示该电瓶已充足电了。充足电以后,质量好的电瓶在一个月以上的空载电压仍然保持在12.5V以上。

如果按你所理解的所谓恒压(其实就是固定电压,非真正的恒压)充电,则有可能会造成电瓶充电不足。因为电瓶在充电的过程中,随着充电的时间延长,电流会原来越小,而电压就会越来越高。你恒定了电压(电流不恒定),则有可能电瓶还没充满,充电电流就已经为0了。

如果你充电电流恒定(电压不恒定),则有可能电瓶充满电以后,你仍按开始一直恒定的电流继续往电瓶里充,就造成过充。

按常规的方法充电,通常采用定压(固定电压)或者定流(固定电流)的方式对电瓶充电,两者各有优缺点。后来我们就综合两种方法的优缺点,采用分段对电瓶充电。先按照1/10额定电流定流(固定电流)充电,根据电瓶充电前的亏电程度,充电5-10小时,然后采用定压(固定电压)继续往电瓶充电,以14.5V-16V的电压(此时的充电电流以1/20额定电流)继续充电5-10小时。在整个充电期间,不断观察电流、电压表,随时调整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整个充电时间在10-24个小时,甚至超过24小时。

现在条件好了,有智能充电机,这些都变得简单了,一次设置好了,就不用管。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汽车上的发电机好像是恒压输出,您这样说就难怪电瓶总是充不满

网友A:
我的电动叉车的充电器是自己做的,实际上就是用一个BK200的控制变压器的次级经过一个全桥整流就给电池充电的,再买一个电池检测器,时间长了,用检测器检测一下电池的寿命,不行就换,电池脉冲修复器,以前也是根据电子报的线路做过一个,但修复效果不大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上面我告诉你恒压是防止过充,那么我现在说一下恒流的作用,恒流是在电瓶电压不足的时候,当充电器连上电瓶时电压会降低,这时候没有恒流电路,充电器电流会变得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充电器在电流亏电很厉害的时候不能工作的原因,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用过这样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大过充电器的总功率了,充电器保护电路动作。
  正因为有恒流电路,才使充电器不会过电流,另外再接近恒压值的时候,恒流电路自然退出工作,因为继续恒流需要继续提高电压。
智能充电器的维护充电电流就是2A的恒流14.4V的恒压充电,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智能充电器,并且观察过充电过程,就是这样的。
  还有楼主是在讨论浮充问题,其实也是电瓶维护充电的内容,并不存在充电过程过长、冲不满的问题。
我用过五六个以上的充电器,有质量不好,没用多久就坏的,有充电电压控制不好把电池充坏的,还有就是亏电太多不能正常工作的,最后买了一个智能充电器用到现在,质量还可以。
  我就是按我的所见所闻,和大家分享、讨论。如有不对请指正、我不想误导大家。
  为什么买这么多充电器,因为二十几年前家里搞过运输,大货车、柴油发动机蓄电池24V的,也在有发电机的厂里呆过,家里还有二台小车,用的12V的蓄电池。
  现在汽车用启停蓄电池了,充电也用上智能管理模块了,并不是启动汽车就发电了,而是低于一定电压才充电,充到截止电压又停止了,据说是为了节省燃油,为此还闹了笑话,以为发电机坏了,时代与时俱进,老脑袋、老思想、恐怕是不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上的发电机好像是恒压输出,您这样说就难怪电瓶总是充不满

汽车上的发电机不是恒压输出的,它会随着引擎(也可以理解为发电机)的转速变化而变化,只有在某一段转速范围内输出的电压变化不大,而且是通过一个电压调节器调节控制(早期是继电器结构,后期是电子结构,现在是电脑智能控制)。

其实,汽车向电瓶充电,是以电流大小来调节控制的。当电瓶逐渐充满的时候,它随着充电电流的逐渐减小,发电机输出的电压开始逐渐升高的时候,电压调节器就自动降低输入到发电机的励磁电压,使逐渐升高的发电机输出电压也随着降低,这就是所谓的“恒压(实际就是稳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面我告诉你恒压是防止过充,那么我现在说一下恒流的作用,恒流是在电瓶电压不足的时候,当充电器连上电瓶时电压会降低,这时候没有恒流电路,充电器电流会变得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充电器在电流亏电很厉害的时候不能工作的原因,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用过这样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大过充电器的总功率了,充电器保护电路动作。
  正因为有恒流电路,才使充电器不会过电流,另外再接近恒压值的时候,恒流电路自然退出工作,因为继续恒流需要继续提高电压。

智能充电器的维护充电电流就是2A的恒流14.4V的恒压充电,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智能充电器,并且观察过充电过程,就是这样的。
  还有楼主是在讨论浮充问题,其实也是电瓶维护充电的内容,并不存在充电过程过长、冲不满的问题。
我用过五六个以上的充电器,有质量不好,没用多久就坏的,有充电电压控制不好把电池充坏的,还有就是亏电太多不能正常工作的,最后买了一个智能充电器用到现在,质量还可以。
  我就是按我的所见所闻,和大家分享、讨论。如有不对请指正、我不想误导大家。
  为什么买这么多充电器,因为二十几年前家里搞过运输,大货车、柴油发动机蓄电池24V的,也在有发电机的厂里呆过,家里还有二台小车,用的12V的蓄电池。
  现在汽车用启停蓄电池了,充电也用上智能管理模块了,并不是启动汽车就发电了,而是低于一定电压才充电,充到截止电压又停止了,据说是为了节省燃油,为此还闹了笑话,以为发电机坏了,时代与时俱进,老脑袋、老思想、恐怕是不够用了。

从红色字体中你的表述来说,你的就不算是恒压、恒流充电了,特别是你所用的智能充电器,其实就而是我前面所说的分段充电法,只不过用了智能控制方式,不用人去观察调节罢了。

网友I:
充电机有二阶段充电器和三阶段等,浮充5A电流够了用24V开关电源电压调25V这样,只是需要定期均充下,其实你电瓶近的话可以一个充电机轮流检测三个电瓶电压定时充电下就行了,买普通的也就几百一台可以了效果还挺好的,我买的明伟的充电机还可以,12V电瓶均充需要14.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