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电力补偿多么重要

楼主(2022-02-14):
正常生产时每月平均利率电费七千多 十几年了
直到最近电业收费人员才提醒用户 利率电费问题 这是出租厂房用电

网友A:
不是不低于0.9就没有罚款

网友B:
你可以说是马大哈,但也可能用户压根就不懂这些,不懂、不会、不知道真害人

网友C:
主电源开关只合1/3位置?是故意这样的吗?

网友D:
有一相没有参与运算,开关合上了,没有烧开关,说明负荷本来就不大,这个对无功补偿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E:
帖子主题: 看 电力补偿多么重要
你意思是,安装有电力补偿后,开关合3分1也不要紧?

网友F:
说明平时配电室没有人检修,没有人去关注。

网友G:
应该是过补导致的罚款。
估计财务支出人员前期对于高额的电费账单,也只有心理暗自骂爹,说电老虎套路深太坑巨坑死坑,殊不知自身的原因导致的罚款,正所谓隔行如隔山。

网友H:
功率因数控制器电流采样信号根本没接入,导致检测异常,全部电容器长期投入,使空载或低载时无功倒送,在供电局计量表看来,无功到送视同无功消耗,所以月平均功率因数低导致罚款。

网友H:
十几年如此,另一角度说明此品牌系列电容器质量非常好,现在很多电容器5年衰减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率因数控制器电流采样信号根本没接入,导致检测异常,全部电容器长期投入,使空载或低载时无功倒送,在供电局计量表看来,无功到送视同无功消耗,所以月平均功率因数低导致罚款。
您说对了  非要五个字,,,

网友I:
为什么不使用自动补偿控制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使用自动补偿控制器呢?
目前用的就是动态补偿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功率因数控制器电流采样信号根本没接入,导致检测异常,全部电容器长期投入,使空载或低载时无功倒送,在供电局计量表看来,无功到送视同无功消耗,所以月平均功率因数低导致罚款。
这个第一次遇到。

网友K:
不论你是过补偿还是欠补偿,供电局的每个月账单都会给你的,如果有罚款项目,稍微认真看过一次都可以知道的

网友B:
账单可能直接到公司财务了,财务又不懂照单付款,高配长期没人管理或管理形同虚设

网友L:
高,实在是高!我去过一个四十年的老厂房,补偿柜的元器件都普遍和现在的不同了,一出问题,厂长都知道找人来看看,电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网友M:
电流互感器一直工作在二次侧开路状态

网友N:
回复 网友K:
电费账单上标的是利率电费有几个财务人员知道这其实就是无功罚款?

网友O(2022-08-02):
平时配电室没有人检修?

楼主(2022-10-20):
回复 网友H:
说的专业

网友P:
罚款不能叫罚款,叫利率电费,一般以为就是电费,这其实就是坑。

网友Q:
这是我们节电改造时向用户要的电费清单。低于0.9罚款总电费的5.5%。这就是功率因素调节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