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4):
光伏发电板多晶70瓦 单晶30瓦 30度摆放,面南无遮挡。并联。电池65安时20安时各一块 负载监控摄像头五个 其中两个联网 光猫,机顶盒,路由器各一个 最近准备再增加一个红外报警,电流12V2.5-3A左右 24小时在线 电量充足:

网友A:
没有其他能源补充?用一二年后再看。

网友B:
长期使用后续也会产生费用嘛.

网友C:
和当年房顶上满是太阳能热水器一样,纯靠天吃饭,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网友D:
我们家有一套,100W的板子,19AH的电池,目前只是照明用,效果还不错,冬季的时候电池效率会低,灯开久了就暗了,我有一台3KW逆变器,曾接到电池上,电池根本扛不住,接了不到一分钟就撤下来了,回头换个大电池我感觉可以带一些小功率设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当年房顶上满是太阳能热水器一样,纯靠天吃饭,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那得看你装在什么地方,我们大西北一年太阳暴晒300多天,很实用的,这个东西唯一的弊端就是电池的寿命,据说胶体电池受环境影响小,实测还是会有影响的,感觉效率会折一半。
未来如果有长寿命的电池这一套东西还是可以大规模民用的。
还有一点,这个现在是新能源,自动并网离网的系统完全是可以用的,现在好多地方大规模的光伏电站,不需要储能的那种据说6年即可回本,之后就是赚钱的。

网友E:
光伏发电天气,看太阳能板寿命

网友F:
碰到连续10多天下雨或阴天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碰到连续10多天下雨或阴天呢?
这得分情况,市电和光伏采用自动离网并网技术的话这不是个问题,如果单纯靠光伏供电的话就得看电池容量了,在供电系统设计时就得考虑该设备短时间不定时断电会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好多山里的通信基站都是光伏供电的,如果出现极端天气可能会停电导致通信瘫痪,这时候可能需要人员去启动发电机,或者应急通讯车到场去做保障了。
对于发电站来说,无所谓了,阴雨天我不赚钱呗,照明设备瘫痪几天也可以接受的。

网友G:
如果并网还行,否则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和当年房顶上满是太阳能热水器一样,纯靠天吃饭,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太阳能热水器夏天好用,冬天春天确实不行,连续下雨几天,洗澡也没的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当年房顶上满是太阳能热水器一样,纯靠天吃饭,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那得看你装在什么地方,我们大西北一年太阳暴晒300多天,很实用的,这个东西唯一的弊端就是电池的寿命,据说胶体电池受环境影响小,实测还是会有影响的,感觉效率会折一半。
未来如果有长寿命的电池这一套东西还是可以大规模民用的。
还有一点,这个现在是新能源,自动并网离网的系统完全是可以用的,现在好多地方大规模的光伏电站,不需要储能的那种据说6年即可回本,之后就是赚钱的。
电池放在室内  光猫,5个监控,机顶盒,路由器,直流12伏电池直接供电 另一路由器9伏用了一个7809 ,联网监控电源5伏直接用太阳能充电管理器USB口,已连续不间断运行50天左右了 目前没发现电力不足。

网友I:
打卡,持续关注。

网友J:
广东这边有安装,没有电池,并网卖电给南方电网,据说是6年可以回本(光电板都正常运行,不用更换,表面保洁没算进去)

网友K:
工厂安装光伏,电费比电网便宜2毛。

网友L:
长期使用不知道怎么呢?

网友M:
个人觉得成本还时高的,蓄电池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光伏发电板多晶70瓦 单晶30瓦 30度摆放,面南无遮挡。并联。电池65安时20安时各一块 负载监控摄像头五个 其中两个联网 光猫,机顶盒,路由器各一个 最近准备再增加一个红外报警,电流12V2.5-3A左右 24小时在线 电量充足:
如果没有大容量铅酸电池的话,18650电池得用多少节?

网友O:
蓄电池的成本高、我这边有一个离网的,装了2个150W电池板用了5年多了效率没以前高了,天气好时候充电电流大概25V18A这样,多数时候电瓶不是太缺电时候大概是29V6A,3KW逆变器带手电钻带电视轻松的,配了200AH电池,就是连续阴天那要是看了几天电视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