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4):
施耐德plctm238lfac24dr通电显示故障灯闪亮,run灯不亮。用电脑可以升级版本,但不能在线连接电脑

网友A:
要不先去问问维修需要多少钱,然后对比一下。

网友B:
有没有必要主要还是看这个维修的价钱几何。

网友C:
同规格的plc互换一下电源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