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负可以和零线接一起吗?

楼主(2022-02-14):
如图,客户测试样品是灯,有直流供电和交流供电的不同型号,接不同灯时想用个转换开关来切换交直流供电,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建议加上互锁,机械互锁也行的

网友B:
感觉很不靠谱

网友C:
双刀双掷好点.

楼主:
这个图没完全画完,只是把核心的部分画了出来,实际上L和+是分别经过继电器的,只是没遇到过交直流接一起的情况,很奇怪这样行不行。转换开关是客户提供的,说这样可以

网友D:
一,如果是φ22的指示灯,很多交直流通用的。所以可找找有没有通用型的灯。二,直流负可以接地,但不要接零。三,两个带机械互锁的接触器也没多少钱,这样更安全。

网友E:
感觉负极接零线有点不靠谱

网友F:
不建议这么搞

网友G:
高压的没玩过,但低压的看到很多,比如控制变压器出来24V,或者110v其中一根接地,然后设备中有几个开关电源,输出的零伏都接地…

网友H:
用双联开关,直流是直流的回路,交流用交流的回路,否则不安全,轻则烧设备,重则伤人

网友I:
交流和直流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