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4):
就是最简单的用CTRL-PWM块控制步进电机启停的,一旦启动电机就只会蜂鸣但不转,接线和程序都应该没问题。脉冲换算来也低于步进电机最高转速,有没有经验丰富的大佬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步进驱动器不是用PWM控制吧,应该是用脉冲指令。

网友B:
看看脉冲的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短

网友C:
接线没有问题的话,步进电机堵转了,你弄个脉冲控制器试试,速度慢点,你这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D:
肯定是接错线了

网友E:
根据以前玩过的经验来说。

步进电机要么电机线接错了,要么频率太高了。

前提-硬件都是OK的。

1,降低频率,2,检查电机A B接线

PS:最高速度是慢慢加速上去的速度,不是启动就可以最高速度的。

网友F:
CTRL-PWM块?意思就是编制程序所使用的驱动步进电机的指令对不?比如下图
首先你要搞懂硬件原理,步进电机是如何通过电气配件驱动运转的呢?伺服电机又是如何通过电气配件驱动运转的呢?实在不行就上某宝网站去问步进电机的卖家,你说我单单购买一个步进电机,不再购买任何的电气配件,如何接通电源让它转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