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4):
  开年初一打酱油,初二正是开搞了。
    生产开线,设备这边跟着。
    果然没有一条线是能在停线两天之后,顺利开起来的。
    先是驱动报警;很多个驱动同时报警

      断电,重启;
        断电重启10次以后,总算恢复到只有一个报编码器故障的了。
          换线,换驱动,参数设置OK。一天就这么被霍霍完了。
      你以为这是结束吗?
      不,这才是开始。

   还没等喝口水,另外一个厂区打电话来说现场支援。
      生产说XXX设备开机开不起来,一看基本每个区域都有PLC模块报警。PLC是欧姆龙的。基本每个模块都有2-3个备件。换一个烧一个,换到第二个时懵逼了,赶紧让他们把电源都量一下,发现其中有个24V供电电源居然彪到了40V。测量上端220V,380V都是正常。开关电源也挂了。换电源吧····
   换上电源通电,模块不报警了,工控机又通讯不上了;各种尝试下,发现网卡烧了;更换网卡后,RS232通讯接口的两个扫码枪也连不上,再一看,这个串口板卡也烧了;(换吧,没办法,换到工控机能通讯了);
    进行设备开始卡机,然后报警继续;一个个报警去查,基本都是点位烧了(线排查,元件也排查过,有些线路有问题的,进行了线路更换;有些感应器坏的,也进行更换),还是报警,确定点位问题后;手上的PLC模块配件也用完了,只能改点位,改线;重复验证中。这边安排了3-4个人一起协作。

     这台设备还没整完,另外一个厂区打电话来,有台设备提升机不动作了。排查不出来原因。
     现场教学指导别人学会点位更换后,马不停滴去查看提升机的情况。

    提升机问题比较简单,一个步进类的电机不动作了,,联轴器没问题,感应器也正常,线路测试OK;但是问题来了:

   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基本已经炸毛了。人就一个。两边跑就算了,这个设备居然还加密,无法从程序监控看出是不是PLC的脉冲输出了问题。
   但是领导不管解释要结果。
   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形态是要有的。
    一边发消息给上级领导要求协调供应商交密码,一边安排人去领电机进行更换。
    这个运气比较好,电机换了正常了。领导们自然不管密码要不要得来,但是换电机后,设备正常了。
     整个维修一个半小时(含中途领料查线的时间)。

       水都喝不上一口,回到前面一个基本全烧的设备现场。这时候,点位还没全部确认完。但是确认机台上又有地方线路是烧断了,并且伺服也烧了。(真是想说,这台机器可以丢了)
      换线,换伺服;换点位,换工控机板卡。
             全部手动电动全部OK,开始自动流程。这时候已经是初三晚上凌晨十二点了。
      可以算初四了。
      基本也是快累瘫痪了。
      要命的来了,自动跑到一半默停。手动正常。
      程序一点点校准,一点点查,完全查不出来(也可能是半夜忙脑子糊涂了)
      完全无奈之下,初三上的班,初四下班。
      初四上班来的晚一点,有人提前联系到设备供应商远程看了程序;排查出问题:点位更换中,漏了更换其中某几步。

      初八,设备故障据说是断电后参数全部丢失。
      无法排查,PLC加密。(领导不让等死,全部模块线路又倒腾2天)
      公司反馈上一级,几天后,供应商到现场,倒腾好了(又倒腾一天,CPU故障了,因为之前CPU一直有报ERROR灯亮,但是也没办法进行查看,所以只能等)

        到现在,每天还在不停的应对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唉,虎年,我太难了。

网友A:
设备停机在次开机问题多多,我们这也一样。

网友B:
是不是关了电源,19年春节关了电源,开工第一天换了7台变频器,后来都通电,一点事没有

网友C:
确实是放假设备还是不断电的好,不过一般领导他不懂,非要你全部设备断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断电有断电的好---因为断电避免了厂区电源波动对设备的影响;
不断电----伺服等有电源,保证了伺服散热等性能稳定,确保这些零部件正常,。

网友D:
为什么呢 ?
是不是还是电源设计有问题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电有断电的好---因为断电避免了厂区电源波动对设备的影响;
不断电----伺服等有电源,保证了伺服散热等性能稳定,确保这些零部件正常,。
放假的时候电源波动是最小的,不信你去配电房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 ?
是不是还是电源设计有问题 ?
就是放假期间没断电,这台设备的电源进线是单独的,初步怀疑是放假期间电源进线有问题,然后导致开关电源好几组烧了;
再就是开关电源比较低端,没得啥保护功能的,紧接着就把与24V有关系的东西基本烧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电有断电的好---因为断电避免了厂区电源波动对设备的影响;
不断电----伺服等有电源,保证了伺服散热等性能稳定,确保这些零部件正常,。
放假的时候电源波动是最小的,不信你去配电房观察
这个厂区的电源一直有些问题。,

网友E:
看来三倍工资也没那么好拿的。现在有些公司,为了压缩成本配件全用的低端便宜货。我们一竟争对手公司,从我们这挖走了好几个工程师,同样的设备报价比我们便宜一半,触摸屏界面都是跟我们的设备一模一样,设备烂得不像话;听说用的负压表都是两三块钱一个,坏了就直接换,搞了一堆配品在那放着,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在客户现场地位最低,天天挨叼!

网友F:
只遇到过停机几天数据掉了开不起机。

这样烧东西还是查出原因根治为好,否则后边还会发生。

PLC报警连上电脑就能告诉你是因为啥报警

倒数第三段的描述,看出IO映射的好处了吧

网友G:
怀疑的生产线的电源选型有问题,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升高的不多见,常见的是输出没有,一般春节放假时间长的话,驱动器不论是变频器还是直流驱动器都会出现问题,变频还好办,直流驱动出问题还真是麻烦,可以的话,我一般是不断电,按下急停就算了,免得过节后回来麻烦

网友H:
没点儿体力还撑不下来,楼主一个人跑几个厂区,技术大牛。

网友I:
公司PLC用电源,开关电源重来不断电。曾经大领导要求,怼了回去,断可以程序调电,其它问题你负责。秒怂啊。

网友J:
技术大牛哦

网友K:
楼主够忙的,好在都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三倍工资也没那么好拿的。现在有些公司,为了压缩成本配件全用的低端便宜货。我们一竟争对手公司,从我们这挖走了好几个工程师,同样的设备报价比我们便宜一半,触摸屏界面都是跟我们的设备一模一样,设备烂得不像话;听说用的负压表都是两三块钱一个,坏了就直接换,搞了一堆配品在那放着,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在客户现场地位最低,天天挨叼!
真的蛮恶心的就是程序加密,说真的做最终用户来说,谁没事一天到晚搞你的程序
一个厂区几十台设备,几十种PLC,伺服,人机界面,变频什么的,忙得要死,谁 有功夫改你的程序!!!!
然后供应商说这个商业机密,密XX啊~~~人家设备要开起来啊
唉,店大欺客的嫌疑啊

网友J:
回复 楼主:
看来在终端,设置密码会带来很大的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遇到过停机几天数据掉了开不起机。

这样烧东西还是查出原因根治为好,否则后边还会发生。

PLC报警连上电脑就能告诉你是因为啥报警

倒数第三段的描述,看出IO映射的好处了吧
当时我就想如果是西门子的映射,多好表情,然后没有然后

网友F: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的映射就很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