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4):
我有个直流12V供电的泵,额定电流20A,一般可以用什么做过流保护?如果是交流就知道用热继电器,不知是否适用于直流的设备?

网友A:
一样的可以。

因为热继电器内部结构就是双金属片上绕的是发热丝,靠通过的电流发热使双片发热变形推动杠杆触发微动开关切断控制回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电机类负载,可以用热继电器做保护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用保险丝!

网友D:
可以用康铜丝+运放自己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康铜丝+运放自己搭。

自己搭,这个可行性非常低的。淘宝买现成的倒是大把。

网友F:
不是还有空气开关吗?

网友G:
直流断路器不行吗

网友H:
可以用这个US16  直流检测器  过流报警  欠流报警,延时可设

网友I:
应该用速熔保险

网友J:
直流断路器加速断保险丝

网友K:
电动自行车里不是直流的,也有个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