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明变频器

楼主(2022-02-14):
公司有台开明(KM7000/2.2kw)变频器设有密码,防止工人误操作,时间长了自己把密码也忘了,需要修改参数时却难住所有维修工,各位老师用什么办法清除密码,谢谢!

网友A:
KM7000系列矢量型变频器
简要描述:
特点:变频器用在风机、泵类调速控制系统忠,主要应用于鼓风机、引风机、供水供暖系统等场所。其主要目的是在于节约能源。采用变频调速方法节能的原理,是基于流体负载的流量、压力、转速、转矩、功率之间的关系。
打印当前页
免费咨询:0577-68665988/68657555
发邮件给我们:E-mail:cnkaimin@cnkaimin.com

楼主:
楼上是开明变频器售后工程师吗?有问题可以请教吗?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让你打电话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