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5):
今天变频器报e04.测量输出端对地阻值有300多欧,哪位大哥指教下。

网友A:
变频器报e04,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输出端对地阻值有300多欧,这个阻值太低了,应该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B:
对地短路了。重点查一下模块。可能模块击穿了。

网友C:
主要检查强电回路,模块击穿,驱动电路等

网友D:
输出端不可能这么小的电阻,除非你没有拆开电机或者电机对地,这个见过,某地一个复合机搬迁后涂头电机启动就报警,最后查到电机的接线连线耳都不打,散乱的铜丝有点接地。当然也有部分变频就算电机有接地也不报故障,比如三菱A500就曾经试过

网友E:
电机线解除,判断是电机线路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