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MFDKTA390E

楼主(2022-02-15):
松下伺服MFDKTA390E,上电报ERR14.0故障,经检查,霍尔2脚有一个电阻R773烧糊了(附图红圈内)。哪位大师有相同型号的,麻烦看一下阻值。先谢谢了!

网友A(2024-01-14):
这个电阻上面没有标阻值,在板实测阻值910欧

网友A:
你有该驱动器的使用手册吗?能发一份吧?

网友A(2024-07-11):
R773--阻值是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