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5):
如题,可这样说吗?如果不算485,那还能怎么说?

网友A:
CAN总线在汽车里用的比较多,在工业上也有用CAN总线?两种总线的传输方式和协议都不相同。

网友B:
不一样的

网友C:
我们公司的染色控制器上面写着的是CAN,连接到电脑串口时用的是485转232转换器,就转换器来说就是一样的,当然也不知道实际到底是什么协议。

网友D:
CAN总线特点:通信距离最远可达10KM(速率低于5Kbps)速率可达到1Mbps(通信距离小于40M);比485要好

网友E:
can总线比485可是要广泛.
咱们说信号,或者协议,往往分不清.通讯按照一些标准,还是分层理解比较好.
can可能包括了介质,信号(电平),数据格式(协议),485包括介质,信号.
首先,应该包括传输的介质.一般来说,485的介质是专指双绞线的.绞线的各项物理参数,决定传输速率和距离.而can据说是可以双绞线,同轴,光纤(这个没细考虑).
然后是电平,485一般是差分,a,b线直接的电压差代表0,1.can一般有无压差表达.485上面不能有2主同时,can上面可以多主竞争(直接靠有电压差0拉起来).
再后面是数据,can是有数据格式的,直接就能传数据.485没有指定数据格式,需要其它协议(比如modbusRTU)来规定.也就是你有485,你也不知道传什么,怎么传.而有can就规定好了怎么传数据.

网友F:
CAN有自己的规范,还有休眠唤醒等功能

网友G:
汽车上应用的CAN和生产线的CAN电平上有点差异,汽车上的电平相对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