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22-02-16):
用两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直流电机,电机120W,24V。调试时偶会出现继电器吸合不上的情况,不清楚是哪里影响的?个人认为是线圈的反向电动势。2、直流电机在手动摇动的时候会发电,这个电压如何消除

网友A:
电路很简单,现场查很容易,不在就是撞限位,触点粘连…
你确定用的k1,k2是直流负载专用继电器吗?

网友B:
换向按键的时候如果电机还在原方向自转可能会吸合不上(刚吸合又断开),可能是因为电机反馈的电压作用到后来吸合的中继上,抵消了电源的电压,导致重新断开,表现为吸合不住。等电机完全停下来了应该就问题了。这个可以加个延时操作,给电机自转停止留足时间才能按反向按钮。

网友C:
楼主试试这个,我使用过,效果良好。

网友D:
现在没有问题吗?是不是限位引起?

网友E:
停机的时候让电机两端接入一个电阻,启动时断开,这个应该好实现吧,用这个电阻可以消除你说的那个电动势,并且可以避免下次启动的时候继电器这边打火花。

网友A:
图中U1是什么?对应的自保?
偶有吸不上,电机停没停?还是停止按键没按下就按另一个启动键,问题很好查的。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启动时压降大,继电器吸不住

网友G: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电机应该是永磁直流电机,就算是永磁电机,实际上,电机的电流也不算小的,可以监控电机启动瞬间电源的电压来判断电源的带负载能力,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一样会出现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状况

网友A:
图是补画的还是原图?不觉得有问题吗?
先看k1接点,标注的1.2.3.4.5是接线端子号码?
先看S1(S2)右侧的U1--它可能是自保接点吗?
继电器不吸合是看到继电器灯不亮还是看不到它动作,或是看电机没动认为继电器没吸合吧。
如果这设备用过一段时间,换继电器好了。

网友H:
加电阻应该可行,记得之前拆一个直流电机控制柜时回路里面有个电阻,当时因为是拆,也就没多想其作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加电阻应该可行,记得之前拆一个直流电机控制柜时回路里面有个电阻,当时因为是拆,也就没多想其作用。

停车时消耗电机发电电动势用,有的用可调电阻,可以调节减速时间。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两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直流电机,电机120W,24V。调试时偶会出现继电器吸合不上的情况,不清楚是哪里影响的?个人认为是线圈的反向电动势。2、直流电机在手动摇动的时候会发电,这个电压如何消除

你确定不在K1\K2线圈上并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A:
回复 网友I:
你确定有用?

网友J:
这个应该搞个万用表量一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看看是不是对的,电压不对再说那些,电压是对的,就应该吸合,否则就是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K:
如果这两点是远程控制,U就是远控设备代号。
您别说不合规,按这张图能做出需要的柜子也是有难度的。
既然是调试阶段,建议按图查线,看有没有错接处(按这图标我是接不出来)

网友L:
线圈续流二极管有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两点是远程控制,U就是远控设备代号。
您别说不合规,按这张图能做出需要的柜子也是有难度的。
既然是调试阶段,建议按图查线,看有没有错接处(按这图标我是接不出来)

两个-U1是同一个元器件中的两个常开触点。

按照绘图规则,同一个元器件的不同部件(触点、吸引线圈),在图纸中不同的位置,必须使用同一个文字符号。

所以,正反转两个回路的两个-U1,不管你启动哪一回路,它都会同时闭合,这样就会造成-K1、-K2两者产生触点竞争。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线圈续流二极管有么?

这里没有电子元件,加不加续流二极管都一样,都会在断开的瞬间使继电器吸引线圈延迟断开(毫秒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两点是远程控制,U就是远控设备代号。
您别说不合规,按这张图能做出需要的柜子也是有难度的。
既然是调试阶段,建议按图查线,看有没有错接处(按这图标我是接不出来)

两个-U1是同一个元器件中的两个常开触点。

按照绘图规则,同一个元器件的不同部件(触点、吸引线圈),在图纸中不同的位置,必须使用同一个文字符号。

所以,正反转两个回路的两个-U1,不管你启动哪一回路,它都会同时闭合,这样就会造成-K1、-K2两者产生触点竞争。
-U1不可以是一个部件代号吗?其上有两处接点分别控制K1,K2,这两个接点是那个部件内部所有,他用的是同一符号-U1呀,分接29-30,26-27;
即便是同时动作,楼主的描述就不应该是不吸合的。

就这个图纸您能配好控盘吗?
请问,k1用的是8脚还是14脚继电器,图纸上的12345678是继电器管脚吗?5脚怎么接?

如果不是配线错误,就是撞了限位他还要开/关,其他原因恐怕都出不来楼主说的“调试时偶会出现继电器吸合不上的情况”
除非楼主是特例---继电器抖动,情况就复杂了。

网友M:
直流电机有专门的驱动器,里面功能很多,比继电器好用   正转反转控制扭矩都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A:
-U1不可以是一个部件代号吗?其上有两处接点分别控制K1,K2,这两个接点是那个部件内部所有,他用的是同一符号-U1呀,分接29-30,26-27;
即便是同时动作,楼主的描述就不应该是不吸合的。

就这个图纸您能配好控盘吗?
请问,k1用的是8脚还是14脚继电器,图纸上的12345678是继电器管脚吗?5脚怎么接?

如果不是配线错误,就是撞了限位他还要开/关,其他原因恐怕都出不来楼主说的“调试时偶会出现继电器吸合不上的情况”
除非楼主是特例---继电器抖动,情况就复杂了。

希望你现在拿一个接触器,看看接触器上面的触点编号方式是不是与楼主图纸中的编号方式类似。

所以,-U不就应该是同一个元器件的不同部件(触点)吗?

一旦-U的两个触点同时闭合,-K1、-K2就会产生触点竞争(特别是-K1、-K2的两个常闭触点),你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出现“调试时偶会出现继电器吸合不上的情况”呢?

网友N:
做的图在同一电位上,序号还不一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K:
好吧,您可能是对的
待楼主出声好了

网友A:
楼主被隔离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U1是个RT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地控制没有自保功能,只可点动处理,U1是远程遥测的触点

楼主:
抱歉各位,前段时间太忙了,身体出现点小様。后来我在线圈两端并联了续流二极管,现象几乎不出现了。U1是个遥测终端,采集水位流量流速的有许多的功能端口,图中用两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用于远程操作,程序中也有相应的互锁,不可能同时吸合。用的继电器是8脚。感谢各位的悉心指导,在这谢谢啦。

网友O(2022-08-02):
现场查很容易,

网友P(2023-04-01):
个人认为直流电源功率裕量不足,启动瞬间电压陡降,导致接触器线圈欠压(接近临界点,所以有时也能吸合)赶紧换更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Q:
这种两个继电器切换,会有‘竟争’,
最好是用继电器NC.和NO.进行反转Reverse和正转Forward
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