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3-30T-7一体机,在PLC中选哪个型号?

楼主(2022-02-16):
信捷一体机,ZG3-30T-7。①:能用方孔(打印机线)下载PLC程序吗,看手册中是只能下触摸屏程序,PLC的要用8针串口线下载。②:PLC程序我在新建工程时选哪个呢。

网友A:
XD3 30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1\打印线只能用于屏,PLC使用8针圆口。 2、你的PLC软件是否版本低了,下载新版本。我的就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的也有,选XD3就显示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