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6):
我现成有很多电压信号的模拟量,大概有几十个,已把所有的负端做了并联,想拉一条负信号的线+加几十条正信号的线到模拟量的接线柜。以前信号少,都是一对一拉线,选的是多芯屏蔽线,现在只有1条负极的线,想相对选粗些的,这样常规的屏蔽线就用不了了吧?还能选其他线吗?能尽量减少干扰的

网友A:
怕有问题,难道不用用其中的两芯,三芯当成负极吗?

网友B:
几十条,又是电压信号,不好说。

网友C:
屏蔽层做信号正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D:
这玩意会吸引干扰,最好每组分别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E:
选用模块,采用总线方式,不香吗?

楼主:
模拟量采集用的是插在电脑主板上的高速采集卡,从成本考虑这样做的

网友F:
如果你的模拟量是0到10V的,距离不上很长就可以,距离长了信号会衰减和容易受干扰,现在的屏蔽电缆线有17芯的,就算你有45个信号,用3条线也够了,一般安装时候,你的信号线单独走管线,基本上是没啥麻烦的,去年改了一台机,9个电压模拟量,线路长度约25米,啥影响都没有

网友G:
同意四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