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6):
上电无任何反应,屏无显。测2844的7脚为零伏上下变动,5脚和P,N母电源的N端不通,不应认是相通的吗?!

网友A:
通常情况下应该是通的,但有其它情况:
1、5脚经二极管接N端;
2、整机正常连接下与N端是通的,但拆下模块后与N端失联;
3、通过其它接线端子通N端,拔下相关端子后,即不通了。
4、经过几欧姆电阻接N端,电阻断即不通。
5、开关电源的供电不是取自P、N端,而是有另外的供电来源。

楼主:
回楼主:1,如果经二极接接地,5脚接二极管的正脚还是负脚?5脚地电位将会抬升或成虚电位。另正反测5脚和N脚之间应有二极管特性阻值,现在测是无穷大。
       2,模块未拆,插座未拔
       3,如果经几欧姆小电阻,应能测出阻值,接地线电阻在模块未坏的情况下,损坏性极小
       4,电源确定取自母线,P端经几个启动电阻和发光二极管至7脚。
无图纸,走了一下线,没有敢5脚直连N端试机,怕扩大故障!

网友A:
确认是P、N供电的话,不排除铜箔断掉或过孔断,造成5脚与N端失联。
可以测试判断,红表笔接P端,如测5脚为0V,则可判断5脚与N端为开路状态。若测5脚为500V,则说明5脚与N端已经有了正常连接,只是暂时还没看出来是如何接通的而已。

楼主:
良好习惯,回复一下。已修复,5脚飞线直连N端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