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7):
车间一台变频器,开机后频率显示只到40,但是设定上限50,怎么跑不到50hz,求大佬给个法子!!!

网友A:
说一下变频器的具体型号,频率用的是那种控制方式,模拟量还是面板或者其他。

网友B:
负载拆了能到50吗?如果还是40,肯定有哪个参数有问题或者调速方式哪里有问题…

楼主:
操作面板,拧到底了。频率就是上不去50,现在开着没什么问题,不知道长时间40hz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电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是不是匹配?一般变频器功率要大一号,还有,负载是不是过大也会影响转速,你换个方式给定频率看看,不行就是你变频器内部的电位器坏掉了。

网友D:
变频器能运行的最大频率与实际运行设定的最大频率不是一回事

网友E:
变频器可以查看输入频率,先看看输入频率不是50再分析。

网友F:
恢复工厂设置再试一下

网友G:
恢复工厂,输入电机参数,面板直接启动。或是将电机线摘除,启动变频器,看频率是不是能升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