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7):
SFC是什么?是不是西门子自己专用的编程语言?
哪位大佬有程序的图片发我看看

网友A:
“顺序功能图(SFC,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采用IEC标准的语言,用于编制复杂的顺控程序。又称为状态转移图或功能表图,它是描述控制系统的控制过程、功能和特性的一种图形,也是设计顺序控制程序的工具。利用这种先进的编程方法,初学者也很容易编出复杂的顺控程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为调试、试运行带来许多言传的方便。”
程序大概这样子:
好像在编程软件环境下要专门安装这个功能插件,软件没有集成这功能。

网友B:
欧姆龙原来的C500F/C1000F就是用它编程序

网友C:
这不用专们插件的,比较好用的方法,不用考虑互锁条件

网友D:
三菱的有要的话我上传一下

网友E:
三菱Q系列用这个写复杂流程最方便了。。

网友F:
步梯编程我印象最深了。
之前遇到过一个案例,15步的顺序动作流程,不论处在哪个动作步,都要按顺序继续进行或者倒退着回来。另外还要附加一个工艺,不论在哪个动作步,按下复位按键立马需要立即停止并按原路返回。

走了好多弯路,后面才悟出用步梯按顺序控制,并在每个动作步里面检测按键和添加需要跳转(原路返回)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有这种要求?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要求?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五金厂的金属配件研磨机,送料研磨抛光等等工序。

网友G:
步进很好用的,举个例子,人造英石的其中的一个工序,翻坯,用步进写比梯形图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