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7):
6SE6440-2UD41-1FB1原来带的电机是110kW,现在要把电机改成132kW的,变频器容量还能满足吗?

网友A:
要看负载

网友B:
这款本来就是通用型功率110KW的,如果你重载132KW是不够用的,当然,如果风机水泵型的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只要不是满负荷运作可以的,就是对扭矩要求不高地方可以的

网友D:
泵类,风机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要起重提升肯定用不了。

网友E:
看输出电流

网友B:
最主要的还是看负载的类型,这款重载是110KW的,风机水泵时带132KW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