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7):
普通的梯形图调用功能块正常

用ST调用就出现“"is not a volid integer value.”
怎么弄都是这样,例子是参照手册的例子。

网友A:
你的整形变量有问题。是不是双整数的地址写了整数,或者其他原因,检查下你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了好多遍,整形变量,但是没有错误,都是INT啊.而且梯形图调用就是对的, 不报错。检查ST变量的排列顺序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