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8):
触摸屏于plc可以通讯上,但是plc不能读取到触摸屏寄存器的数值。用电脑监控plc程序,所有触摸屏寄存器的值都是0。触摸屏所有寄存器的数值都设置过了,好像不能把数值赋予plc。求大神指点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些都设置过了?

网友B:
标题信捷PLC,设备选西门子的,到底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题信捷PLC,设备选西门子的,到底是哪个?
我只是指设置地方,我开的项目是信捷屏配西门子PLC;这个肯定要同步改,通讯口方式和控制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于plc可以通讯上,但是plc不能读取到触摸屏寄存器的数值。用电脑监控plc程序,所有触摸屏寄存器的值都是0。触摸屏所有寄存器的数值都设置过了,好像不能把数值赋予plc。求大神指点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万分感谢。
不是触摸屏对PLC进行读写操作么?

网友D:
用PLC直接读HMI寄存器,可以设PLC为主站,HMI为从站;但是我感觉有点别扭。通常都是HMI对PLC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题信捷PLC,设备选西门子的,到底是哪个?
我只是指设置地方,我开的项目是信捷屏配西门子PLC;这个肯定要同步改,通讯口方式和控制设备

是我搞错了,还以为是楼主的截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于plc可以通讯上,但是plc不能读取到触摸屏寄存器的数值。用电脑监控plc程序,所有触摸屏寄存器的值都是0。触摸屏所有寄存器的数值都设置过了,好像不能把数值赋予plc。求大神指点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万分感谢。

如果要把触摸屏寄存器(注意,这里指的是触摸屏的本机内部寄存器PSW类)传送给plc,需要使用触摸屏的 功能域 里面的 数据块传送 功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