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8):
一块G7变频器110KW的电源驱动板,离线测试,使用示波器测试G\E脚时,面板报PUF故障,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不使用示波器测G\E时正常不报故障

网友A:
示波器电源插头地线剪断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剪掉,但是插座里没有地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一个探头还是两个及以上。先挂探头但不接示波器看看,如果有问题那就是探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