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启动角运行

楼主(2022-02-18):
星角启动控制能不能出现星启动正转然后角运行反转的情况?

网友A:
除非是四个以上的接触器接法,如果是普通的三个接触器的星三角转换,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B:
除非电源相序发生变化,要不然电机是不会反转的!

网友C:
开玩笑啊,不怕炸总开啊

网友D:
 这个需求很有创意!恕我读书少没听过这种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啊,不怕炸总开啊
总开跳了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求很有创意!恕我读书少没听过这种需求。
不是我有这种需求,是我怕接错线正转启动反转运行

网友E:
不行,曾经特意做过实验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90

网友F:
接线正确不会,接线错误,要么炸,要么转到角运行反而不动

网友G:
如果你用合适的空开热继等保护就跳了轮不到反转

网友G:
但是接错线有时不跳
当年第一次接电机线搞错了,转角后电机反而没劲了,有一会儿闻到糊味,手摸电机很热,赶紧断电,找出资料按图重接就好了。

网友H:
如图二能接吗?

网友H:
排了一下,对于三角接法,似乎只有1,2两种是可接的。其他带框的都会造成短路,和楼上一致。
第二种接法应该是反转?有没有老师傅实验过。

网友H:
没怎么用星三角启动,之前对此一直模棱两可,没有深入多想。网上资料也是说法不一。刚看了8楼之前的帖子和实验,加上自己上面的思考,对星三角顿时清晰了,又是学到了,在此总结一下,以便查阅参考。
1.三角接法只有两种线序接法,其他接法都会造成短路。
2.该两种接法之间无法实现反转换向,也就是说想通过三角内部换线序无法做到反转,唯一途径是进线端换相序。

网友I:
不会,只会导致缺相运行,但是缺相是单相运行,也会因为三角形启动了,导致有一个初始速度,所以可以持续运行!

网友J:
接错了,跳空开或是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