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8):
第一次做关于信捷的通讯,做的是分别2个数显百分表的数据提取,在进行比较,然后进行比较
现有三丰数显百分表:543-470B专用连接线连接线,链接三丰专用RS232通讯器型号:IT-007R。
信捷PLC:XD3-24T,以及XD-NES-ED通讯ED模块和XD-NS-BD的BD板

楼主:
出现问题:
①设置好PLC串口的设置,无法正常通讯
②纯英日文的使用手册,一段一段翻译下来没找到从站的地址,求一小段REGR和REGW的指令,
求求各位大佬们,带带孩子吧,头发都愁没了

网友A:
首先搞清楚是什么协议,个人觉得应该是自由协议,所以不需要地址。

另外手机下载一个百度翻译,拍个照一下就翻译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使用手册就2张纸,我一段一段翻译过来看过,没有找到标准信息,这是使用手册中的一段操作实例,感觉里面能找到,但是没学过C语音,有注解都只能看懂一点

网友A:
你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试一下看看,看协议应该随便发送一个什么字符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的数字是手动按压数显表各种参数的自己输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的数字是手动按压数显表各种参数的自己输入的

如果不发送 3  ,手动按压数显表会不会有数据回来,还有回来的数据与实际的尺寸对不对,其实PLC需要的是30到0D的这一段数据。

然后PLC串口那里要设置成自由格式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调试结束,我自己就去试过,写了一个临时的调取程序,并没有成功得到数据,左拓展板的COM指示灯也没有显示,SM172(自由格式通讯发送中标志)有完成后的下降沿,SM173(自由格式通讯接收完成标志)也没有下降沿的反应,这是我写的程序,有什么地方错了吗?求纠正,希望大佬能够抽空写一小段时间,帮我看看。
同时通过串口工具这些数据不是一直发送过来了,需要手动发送任意数,也可以通过按压处理器上面的DATA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里面的校验位 要设置 无校验

程序就写一条

LD SM0
RCV D10 K15 K3

D10是接收的首地址,K15是连续15个,K3是串口3.

注意参数写入后要断电重启,然后按表上的键,看看D10-D24里面有没有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我检查过接线问题,RXD口和TXD口也交换过,只装一个ED板,把BD板拆了也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独用BD试一下看看,记得K3要改成K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试过,一样,单个BD 单个ED 或者TXD和RXD交换都试过,K3换过跟着COM口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试过,一样,单个BD 单个ED 或者TXD和RXD交换都试过,K3换过跟着COM口走的

现在串口调试软件与百分表是通讯ok的,说明百分表和串口调试软件都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PLC的原因了。

用串口调试软件发几个数据给PLC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出在4脚和7脚的供电问题,电脑的串口存在PC电源,我一开始接的是12VDC电源,造成处理器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大佬最后能推荐一款常用的PC电源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通过电脑的调试串口给PLC发信号,PLC可以接受到消息,但是波特率要增加1倍得到的数据才是准确的,这是因为双工通讯的原因吗?
然后排除了程序,通讯等问题,我就排查了串口上的每个口,最后才发现只有这个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出在4脚和7脚的供电问题,电脑的串口存在PC电源,我一开始接的是12VDC电源,造成处理器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大佬最后能推荐一款常用的PC电源嘛

手册上有提供三丰公司的专用电源,但个人觉得就用普通开关电源应该都可以,手册上说6-16V都可以,你可以用12V的试试,只是要注意正负极,图上没有注明,你可以量一下电脑串口上的4、7脚,哪个是正哪个是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回来交作业了
和供应商联系了一下,IT-OO7R支持通讯,但是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PLC的情况,听取他们的建议改用了他们自制的一个采集器,成功提取的数据,同时具他们所说好像是IT-OO7R提供是ASCLL码,所以并不能直接提取,小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写,同时表示IT-OO7R已经退了,毕竟那么贵
另外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回来交作业了
和供应商联系了一下,IT-OO7R支持通讯,但是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PLC的情况,听取他们的建议改用了他们自制的一个采集器,成功提取的数据,同时具他们所说好像是IT-OO7R提供是ASCLL码,所以并不能直接提取,小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写,同时表示IT-OO7R已经退了,毕竟那么贵
另外附图

个人的经验只要串口调试软件能用的,PLC就能用,你现在这个应该是MODBUS协议了,数据直接读出来的。

原来的自由协议发出来的是ASCLL码,相对来说是麻烦一些,因为它发送出来的是一串字符,后面还要进行转换和运算。

至于怎样的转换和运算可以看看这个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651&page=1

网友B(2022-07-17):
楼主方便发个这段通讯的程序么 我近期也准备使用这个表 ,还在看怎么使用。 跪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方便发个这段通讯的程序么 我近期也准备使用这个表 ,还在看怎么使用。 跪求

楼主(2022-10-10):
回复 网友B:
抱歉 前段时间忙 很久没来逛论坛了 现在才看见,用的是供应商提供采集器,程序上面做的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