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9):
如题,可以用三菱的XC-09通讯线电脑连PLC吗?

网友A:
不行,XD是232口,三菱的是422口

网友B:
不可以,但可以用台达的PLC下载线;

楼主:
嗯。好在东莞也好买,同城配送花了100块,几个小时就送到了

网友C:
信捷和台达的是一样的

网友D:
1楼回答是对的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E:
三菱FX圆孔编程口物理层是RS422
信捷XD圆孔编程口物理层是RS232
两者物理层,也就是硬件协议不一样
不能只看硬件结构一样就往上用
所以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