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技术

楼主(2022-02-19):
之前有工友提出可不可以设公共端,即通过24v控制,现已解决,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网友A:
太高科技了,看不明白,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你可不要告诉我,你的那个高科技是MOC30XX的光耦+可控硅做的,如果是的话,在普通的开关场合没有问题(例如油泵,普通的电机开关等),但是在需要正反转切换的的场合或者星三角启动转换的场合(如行吊,星三角启动等),当心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研发的初衷是节能降噪,但在研发过程中又发掘了plc直空功能,星三角启动时可以通过接触器互锁避免短路

网友A:
在普通不需要互锁的场合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在需要互锁的场合,特别是正反转的场合,用可控硅控制是不稳定的,之前吃过亏,在上电的时候,偶尔会同时导通,这个时候,两路接触器的线圈同时得电闭合,造成炸机,这种问题是可控硅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无法通过设计去改善。
最近正在做一个双路固态的中继,用于替代继电器,用于控制电磁阀,原来的使用方式是PLC驱动中间继电器,由中间继电器驱动220V的电磁阀,由于动作过于频繁,经常的损坏继电器,现在直接用定时器的壳子做一个双路的中继,用于驱动电磁阀,来代替原来的继电器,达到长使用寿命的目的,目前面膜已经设计出来了,还没有拿出去打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光耦+可控硅的方式,劝你早点放弃,不然会砸你自己的招牌的,不信邪的话你可以一试。
关于互锁的问题,我不是不知道,就算你互锁,如果给两个输入控制端同时上电,线圈得电后还是会动作的,不能保证两个不会同时动作,关于这个问题,你自己可以上网搜搜看,无数的高手都搞不定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淘宝里找一下卖三相固态继电器的,你问他可以不可以应用在正反转的场合就知道了,这个是可控硅的本身特性所决定的,与你的设计无关,除非你不用可控硅,并且不用MOC系列或类似MOC系列相同功能的光耦才能解决问题,当然,从设计的角度看,是有方案可以设计出来,但是成本又高了很多,不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普通不需要互锁的场合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在需要互锁的场合,特别是正反转的场合,用可控硅控制是不稳定的,之前吃过亏,在上电的时候,偶尔会同时导通,这个时候,两路接触器的线圈同时得电闭合,造成炸机,这种问题是可控硅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无法通过设计去改善。
最近正在做一个双路固态的中继,用于替代继电器,用于控制电磁阀,原来的使用方式是PLC驱动中间继电器,由中间继电器驱动220V的电磁阀,由于动作过于频繁,经常的损坏继电器,现在直接用定时器的壳子做一个双路的中继,用于驱动电磁阀,来代替原来的继电器,达到长使用寿命的目的,目前面膜已经设计出来了,还没有拿出去打样。

用目前市面上的固态继电器来替代中间继电器有什么弊端吗。比如用在低电压的控制回路中。你现在的这款,又有什么优式了!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用在动作频繁的场合,用于替代继电器,本人所在的行业里有一款设备,大概每30秒开关一次,开启的时间小于1秒,由于动作太频繁了,无论你用多好的继电器,都用不久,经常的需要更换,很麻烦。用这个后,理论上,只要不短路,使用寿命几乎无限。但是这个不能用于驱动互锁的场合,只要不是互锁的场合,都可以使用。使用寿命大大优于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否则可控硅整流岂不是问题多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工业设备里,中间继电器所耗的那点能量,可以忽略不计,对于一个工厂来说会在乎继电器所耗的那点能量?工业设备要的是稳定可靠,你可以看一下市场上的工业设备里,哪家敢用可控硅去控制正反转的场合?都是吃过亏的,对于接触器的线圈,无论你外围怎么设计,也省不了接触器线圈所耗的能量。
上面已经反复强调了,与设计无关,与设计无关,是可控硅本身的特性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兄弟,不要闭门造车,多看看文档资料,不要不信邪,上面说了,是上电瞬间,上电瞬间,上电瞬间,上电瞬间,正常工作的时候是没有问题了,哪怕是用于控制正反转,都没有问题,出问题是在上电的瞬间出问题,并且不是每次上电瞬间会出问题,了解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误会了表情看一下这个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2537

网友A:
实际上你的这个产品就是在固态继电器的基础之上加几个阻容元件实现所谓的保护功能,当然,你可以在产品说明里标注上严禁使用于互锁场合进行销售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说实在的,你的这个产品没有什么大的亮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你的链接,从你贴出来了图片及描述了解到,你的这个是阻容加二极管半波整流,实际就是把原来的交流驱动改成直流驱动,并且利大于弊,不能共COM用,只能是两个独立的开关才能用,在实际的应用场合,根本行不通,再一个问题,你测量的电压是7.5V,不知道你的接触器线圈是多少伏的,建议你直接用7.5V的直流测试一下看看,看能不能正常的开关,刚刚用手里的可编程直流电源测试了一款220V线圈的接触器,电压加到30V,接触器都不会动作,又找来一款36V线圈的接触器,当电压加到16V的时候,接触器才能勉强正常开关,在16V时,通电后,电流从开始的1.573A慢慢稳定到1.023A左右,静音倒是事实,用直流驱动,几乎听不到噪声,而你测量的电压才7.5V,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接触器,我这边使用的是接触器型号为CJX2-3201,正泰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可能你没理解楼主产品的工作原理
我理解是用全电压驱动接触器,稍后使用半波整流(可能+有滤波储能)使接触器得到的电压高于维持电压。维持电压大约30-40%就够了,启动电压大约85-90%,这样对于长时间工作且数量多的场合还是有不小的节能贡献。
说到正反转,星角转换可以通过控制解决,接触器的互锁尤其硬互锁,炸鸡应该不会发生。

楼主演示的不能快速重启是个短板,是想装备运转到这儿本来要电机运转,由于开关或其他绊脚石让信号抖两三下,电机不转了,设备停那儿了,后果如何不想,所以产品说明了一定要有特别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你的这个产品就是在固态继电器的基础之上加几个阻容元件实现所谓的保护功能,当然,你可以在产品说明里标注上严禁使用于互锁场合进行销售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说实在的,你的这个产品没有什么大的亮点。

这话说的有些狂妄自大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在没有看到他另外一个贴子前,确实与我的理解有很大差别,通过他自己的介绍与图片的结合,这边实际测试出来的结果看,没有节约多少电能,可能是他的测量设备问题,7.5V的电压根本无法使接触器吸合的,再加上他的这个不能共COM驱动,还不能快速开关动作,综合看来,利弊大家自会权衡。
看到厂里新款正泰630A的接触器上,自带的就有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没有拆解看过,不知道盒子里面是什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删除重复回贴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本来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怕你犯了错,结果被你说成是狂妄自大,如果你是这么认为也行吧,就此打住,希望以后你的生意红红火火,大卖特卖。

网友D:
暂时想到可以作为PLC的输出扩展缓冲作用,其他功能就觉得看到实物后再开放,加油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说他的测量仪器是否有没有问题,就测量方式是否科学说说
7.2v使用万用表DC挡,也就是半波整流(带稳压?)直流有效值,用交流挡没测。
从视频看,没使用时释放电压大约120左右,使用后释放电压大约140,都是外都供电电压。

大家知道同一个线圈通交流比通直流磁力小,保证同磁力情况下直流电压要小很多,小多少?7.2v还是100多?用示波器看看,毕竟它是个脉动直流,有没有抬升0点。

7.2V是个保持电压,省电是确定的,省多少恐怕要从进线处测算。46:8
可能就是这脉动直流使得断开就回不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演示的不能快速重启是个短板,是想装备运转到这儿本来要电机运转,由于开关或其他绊脚石让信号抖两三下,电机不转了,设备停那儿了,后果如何不想,所以产品说明了一定要有特别备注。
这正是我下个视频想说的“保护功能”,请等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