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我要哭l

楼主(2022-02-20):
今年客户发来新电脑及一个昆仑屏
装上相应软件,再网友帮助下,开始做触摸屏程序转移,都做了有40%,前日有事离开电脑没关机,间隔大约6-7h,再回来准备继续,发现软件不能动,就选择退出重启软件,结果文件夹里只有一个log文件夹,里面是空的,原来的文件不知去向,搜遍电脑也没找到。

这到底是咋回事,你们遇到过吗?

使用的软件是 McgsPro组态软件

网友A:
没有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工作量不是三五天能完成的,当天没保存有可能(忘记了,没想到离开许久)。

网友B:
没保存吧?随手保存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保存吧?随手保存是个好习惯
不是新文件,关键是文件夹里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保存吧?随手保存是个好习惯
不是新文件,关键是文件夹里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般都是做一些需要离开的话就随手保存,然后另存为

网友C:
pro是新屏的软件,可能不是很成熟。另外也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这点确实有点不太让人放心,如果设备或者软件都是云的话,我就比较担心,自己的东西可能一不注意就没了。本地也应该有备份或者能够找回的方法。

网友D:
pro不会这样吧,我之前做触摸屏没保存放在哪里好几个小时也不会出现种情况啊,你要是没保存的话只能重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默认5分钟一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是新屏的软件,可能不是很成熟。另外也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这点确实有点不太让人放心,如果设备或者软件都是云的话,我就比较担心,自己的东西可能一不注意就没了。本地也应该有备份或者能够找回的方法。
目前不清楚啥原因,估计放到屏里应该没问题(不应该丢程序),查看软件默认是5m一存.
现在只好先时不时手动另存一下到其他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不会这样吧,我之前做触摸屏没保存放在哪里好几个小时也不会出现种情况啊,你要是没保存的话只能重做了
一个多月这是头一次,现在只好重新做,好在在默认目录下找到做LOGO时的一点画面,不会是没存在默认路径造成吧

网友E:
再要一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重新做,吸取教训另备份到U盘

网友F:
为什么不找代理商,你的屏没有代理商吗,MCGS的代理商服务还算热情周到,前提只要你的产品是在他那里购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他没遇到过
Pro他也不熟

网友B: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网友G:
和西门子PLC很配

网友H(2022-03-27):
工作量大概30天哦,可以联系我的助理

网友I(2023-12-10):
可怜的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