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电源负极接地

楼主(2022-02-20):
给plc.模块及现场传感器供电,这个厂家的负极全部接地,这个有何好处?我们这其他设备的plc电源负极没有接地?两者有何区别。目前都工作正常。

网友A:
见过这么用过的

网友B:
我见过意大利的设备开关电源负极全部接地,可能抗干扰有好处吧!

网友C:
典型欧式用法,实际上不一定好用,遇到烧电焊运气不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典型欧式用法,实际上不一定好用,遇到烧电焊运气不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故障
三菱E60系统明确要求负极接地,起抗干扰作用。至于烧电焊导致出故障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E:
如果有多个开关电源的话可以等电位,可以抗干扰。
但是这个接地我想应该是单独接地才行,不能和动力接地在一起。

楼主:
和plc是一个地。和动力地不是一个地。

网友F:
很多地方负极接地接机架,接线有这个要求,

网友G:
是否跟汽车线路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