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0):
以前干管道见过和用过最多的是图三那种大头的压力变送器,输出也是4-20ma,最近遇到了图1图2这种小型的,也是压力变送器同样是输出4-20ma,我觉得第一种更方便,为什么图3那种更常见?

网友A:
看使用环境和使用条件

网友B:
这个难说啊,和检测的物料的特性有关

网友C:
图三我觉得应该是流量计吧

网友D:
老式的以前那样.
现在可能技术进步了,可以做这种小型的了.
但是一些情况,还需要接压面积大的,比如微压,估计头就得大了.

网友E:
图三是流量计吧,那个不是压力变送器,图一和图二要不同其实要看制造商的,同样卫生级的,我之前用基恩士和伊玛的两个做的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F:
   从照片看图3应该是流量计,但上部(表头)外形与其相似的压力变送器是有很多的。更常见的原因是:1.发展历史,当时由于传感器的体积较大,新技术的出现使传感器的体积大大缩小了,便出现了图1--2小尺寸的压力变送器。2.方便检查,有表头的可在现场看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多少,方便检查及维修。3.技术成熟,有表头的变送器其传感器技术是成熟的,因此,测量精度高,运行稳定可靠。4.性能更好,这类变送器通过HART手操器可对变送器进行远程组态,及读取或更改相关测量参数,其量程比宽,大大方便了使用。

网友G:
两种适用范围不太一样,小的是硅压力片,大的是电容膜片。小的成本低,大的成本高。

网友H:
我们这厂家更牛,差压当压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