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更换型号冲突

楼主(2022-02-20):
一个断路器之前是A型号,更换成B型号的时候会提示冲突,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正常。
A部件与B部件的参数不一致,黄色部分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你要保留A部件的数据还是覆盖,可以选择 。通常应该选择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