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0):
实际只有500MB这种情况需要重新分区吗?  SD卡需要分区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文件导出来,重新格式化应该可以

网友B:
删除分区,重新分区,一个区。。。

网友C:
用软件可以把一个U盘分成几个区,这个也一样;

网友D:
几年前在搞灯光系统时候就试过要分区,不分区就要求盘容量不能大于1G,主要用来做灯库,类似维纶屏的U盘用法

网友E:
重新分配吧,提前格式化一下。

网友F:
打开看看有啥内容
U盘在安卓系统用一下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