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在线写入时太慢

楼主(2022-02-21):
没有三菱的“转换+写入”快,每次要耗费约30余秒时间,这个可以优化设置吗?

网友A:
步数越多时间越长,没什么优化的,如果抽烟的话就去抽根烟。
其实三菱FX2N也是很慢的,3U就快了很多

网友B:
每次都是这么慢,好像没得设置的地方

网友C:
你可能没用过台达PLC
信捷好歹还给个USB 用过台达EH3好像还不是最低端的产品 下载只能串口 没有USB 那速度真是简直了 监控速度也慢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