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1):
对于所有的耗能大厂都要用到电能表,而且需要将它连接到上位机中,比如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INTOUCH、Ifix等。我们之前就做过一个项目,需要将电能表的数据上传到监控软件中,当时使用的是485通讯的硬件设备,485通讯的弊端是,虽然编程1-2周就可以实现,但是稳定性不高,为了做到通讯的稳定性我们前前后后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反复到现场修改程序,十分耗费人力财力。

因为DL/T645是国标,其连接国外的主流监控软件时是没有驱动的,即使是国内的监控软件,比如组态王、力控,他们也只有485跟电能表连接的驱动,而485的连接距离,是受限制的,而且抗干扰能力很差,速度还很慢。

那么能否有一种通过以太网连接上位机的方案,而且还能被所有的上位驱动软件所接受的产品呢?

大连德嘉根据以往的现场应用和专业的研发经验有针对性的设计了这款DLT645以太网转换器,完美的解决上述问题,使客户不用学习如何进行复杂的编程,就能快速的将电能表数据传送到上位系统的监控软件中。

该种产品是通过以太网连接,只要在WinCC中选择S7-300 TCP协议,在组态王、力控、Kepware中选择ModbusTCP协议,就能够将DL/T645 1997或者2007协议的电能表中重要的29个数据传送到上位机中,对做项目的人来说省去了大量的时间和差旅成本。
DL/645 1997/2007协议对应地址关系列表如下:

楼主:
该转换器采用 35mm 导轨安装,DC 24V 供电(3W)
产品正面有一个网口或四个网口,用于连接电脑、触摸屏、以太网交换机;
产品侧面上部,有一两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直流 24V 电源;
产品侧面下部,有一三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 RS485 双绞线 D+、D-,以及通信地(注:
一般该端子不接,只有设备有通信地时,才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最多可以连接10个电能表,485接线方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