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1):
当年一共8套这样的,陆陆续续都改成变频器,今天最后一套也挂了。

网友A:
大势所趋。
之前在外面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设备,用的一种调速的,交流调速,就是很多电路板放在电控柜里;后来陆续都改成变频器了。
令人赞叹的是,机械部分除了磨损的以外,其他都正常的

网友B:
意大利的。

网友C:
这图纸看的我脑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大利的。

是的,设备也是意大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看的我脑袋疼。

这在当年能有一个这样的框图也算是武林秘籍了。

网友D:
93年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单位用的是引进于前苏联技术的拖动系统,高压交流电动机正反转,转子串电阻8级调速,继电器电路实现电流闭环和速度闭环,算半自动了,就这些功能需要七个控制柜,运行起来接触器、继电器等叮叮咣咣,电阻室能当烘干室使用。前几年在内蒙居然又看到几套这种古董,稍微改进了,延时控制和一部分逻辑功能改成用LOGO!

网友E:
很像小森印刷机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像小森印刷机的电机
直流电机都长的差不多,小森老款的丽色龙4色机是整流子电机,后来我们也改成交流电机加变频器了,那还是03年的事,变频器买的是二手的。

网友F:
西门子6RA22同期的,我这边还有一套,也是意大利的,现在还在用,碳刷都不好找,系统的同步系统不稳定,已经给我换成国产的,张力检测那些也给换成国产了。直流驱动器只能自己修,反正佛山地区是没人修这些古董了。记得在2010年左右,改过不少的这样的线,都是用专用变频改的,改了以后,生产线可以提速差不多20个百分点,故障率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6RA22同期的,我这边还有一套,也是意大利的,现在还在用,碳刷都不好找,系统的同步系统不稳定,已经给我换成国产的,张力检测那些也给换成国产了。直流驱动器只能自己修,反正佛山地区是没人修这些古董了。记得在2010年左右,改过不少的这样的线,都是用专用变频改的,改了以后,生产线可以提速差不多20个百分点,故障率大大降低
我们公司以前的碳刷都是根据旧的在东莞定做的,现在估计做碳刷的也少了,这个是可逆四象限,六个双向可控硅模组,相当于12个可控硅,6个控制正转6个控制反转,反接制动刹车很快的,就是有时没弄好短路了炸模块很大声的。

网友F:
四象限运行的驱动器太贵了,电机维护太麻烦,维修费又贵,改成变频算了,大不了增加一套刹车单元,但免维护,省事

网友G:
单片机(含PLC等)消灭大堆PCB及继电器电柜,
5,6G会不会消灭大堆连接电线?

网友H:
家大底子薄需要技改的地方很多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估计连5%的影响都不到。

网友J:
见到大碳刷了,也算对老师傅们经常说当年每天换碳刷,甚至有时看着电机屁股后冒着火花还在运行的场面有所了解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含PLC等)消灭大堆PCB及继电器电柜,
5,6G会不会消灭大堆连接电线?

没有质的飞越,影响微乎其微。

网友L:
慢长的淘汰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慢长的淘汰过程……

坏了就更新,不修了,也快

网友B:
本人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就有一台意大利产的验布机,机器用两台电磁调速电机,用于同步调速。前几年,2台电磁调速电路板坏了1台,我趁手将它改为变频调速+电磁调速电机。

网友M:
一脸懵的进来看了看,又一脸懵的出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估计连5%的影响都不到。
请看看分件AVG车,再加无线传输能量。估计你不一定这么肯定。

网友F:
17楼的朋友可能对直流电机存在一点的误解吧,维护好的直流电机,在运行时候只有非常轻微的火花,存在大量的火花说明碳刷和铜头的接触面存在接触不良的状况了,那样的话需要进行维护了,包括碳刷更换和铜头面的修护了,具体的操作方法网上小视频有

网友N:
想起从96年搞的直流控制系统了,好像是欧陆的控制器,编码器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起从96年搞的直流控制系统了,好像是欧陆的控制器,编码器反馈

直流系统配编码器很少见,就是图中的这台机之前上面有一台小的伺服电机的,上面的编码器是旋转变压器。后来坏了也改成交流电机加变频器了。

网友F:
实际上直流电机用编码器做测速是很常见的,用测速发电机测速是模拟量测速,效果和精度不如测速编码器,作为一般的传动,用测速发电机测速没问题,甚至不用测速都可以运行,但是用于定位控制,应该用编码器效果更好。西门子在6RA24后已经有推用编码器测速,毕竟在应用上,数字型比模拟型的用法更多更好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起从96年搞的直流控制系统了,好像是欧陆的控制器,编码器反馈

直流系统配编码器很少见,就是图中的这台机之前上面有一台小的伺服电机的,上面的编码器是旋转变压器。后来坏了也改成交流电机加变频器了。
因为当时传动系统要求比较高,有速度链,并且有低速高负载工况,在造纸·行业;已经好长时间没搞直流系统了,现在速度链传动基本都是变频,整定做好一样能提供很好的平稳的力矩转速曲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直流电机用编码器做测速是很常见的,用测速发电机测速是模拟量测速,效果和精度不如测速编码器,作为一般的传动,用测速发电机测速没问题,甚至不用测速都可以运行,但是用于定位控制,应该用编码器效果更好。西门子在6RA24后已经有推用编码器测速,毕竟在应用上,数字型比模拟型的用法更多更好用
数字型比模拟型的抗干扰能力强上1万倍(形容词表情)。
模拟电路的抗干扰,费尽前一辈电路高手们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