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2-21):
接触电工知识不多,三相电源指示灯,用220V灯,将尾部短接,另一端各接380v相线,为什么短接部位会形成中信点0V,请教下

网友A:
相同负载,电流相同,相位和为零 三相电机也是相同原理

网友B:
3个要功率一样大;

网友C:
前提是你用的三个灯是一样的,理论上中点的矢量和为零。有空看看大一课程的电力拖动

网友D:
你怎么样测量它是0v的

网友E:
就和电机星接效果一样。

网友F:
就是星形接法,星点矢量和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