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21):
换下来一台艾克特AT500-S2-1R5GB的小变频器,因参数被锁,无法调整参数而淘汰。求超级密码,救活一下。

网友A:
这么小的机,不是通讯控制的就直接换一个算了

楼主:
换是换过了,变频又没坏,有密码还可以用,没密码就废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打厂家的电话,就说厂里有很多台同样的设备,现在设备需要升级改造,需要更改参数,所以需要超级密码解开,正常的情况下,厂家会给的。

楼主:
厂家不提供超级密码,让联系经销商,设备的生产厂家,说没有经销商的电话,这不就尴尬了吗

楼主(2024-01-21):
问题已解决,请版主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