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

楼主(2022-02-21):
有没有能隔着不锈钢测量液位的液位开关,价格低一点的

网友A:
估计是没有,有一种非接触液位传感器只能适用非金属的

网友B:
可能有,但是绝对不便宜

网友C:
壁厚,什么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壁厚,什么液体?

壁厚2毫米,液体是水

网友D:
液体是水的话,浮球开关不是最便宜,如果不能浸在水里,用超声波开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浮球开关不适用,电加热蒸馏水器

网友E:
这东西有是有,但价格不会近普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壁厚,什么液体?

壁厚2毫米,液体是水
1.超声波传感器
2.电容式近接开关15mm以上---安装测试
3.如果允许用电极试---侧面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台蒸馏水器,原机带的有个浮球液位开关,但是它是在进水暂存槽内,不能准确反映加热室液位,想把它低成本改造一下。毕竟设备本身没多少钱,加热管就更便宜了

网友C:
一句低成本吓着我,几百还2-3k
用楼上的试试,毕竟不足百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回头弄一个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3520ae98tYPJrL&id=557256667362&ns=1&abbucket=6#detail
我之前贪玩买了一个,没空,扔到杂物箱。卖家居然打电话来问用得怎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工况可以参考锅炉水位检测、还有蒸汽冷凝水回收装置的液位检测,他们一般都用电极式水位检测,并且有压力、温度高。我上面的传感器恐怕温度工况不符合使用要求。

网友D:
这种情况看来用电极位最便宜,不过检测位置固定不能实时反应液位。其实其他便宜的也指示能检测液位限位吧。再一个可以加个液位连通器通过光电检测也可以吧。见过有用视觉监控液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看来用电极位最便宜,不过检测位置固定不能实时反应液位。其实其他便宜的也指示能检测液位限位吧。再一个可以加个液位连通器通过光电检测也可以吧。见过有用视觉监控液位的。
上视觉的话应该不便宜了吧?机器原带的浮球液位就是连通器原理的外置浮球,但是不好用

网友H:
既然你说是电热蒸馏用,那就不能用电极的,有一款比较老的蒸汽发生器,里面的水位检测就是机械开关,结构是浮球,通过磁感应开关来做通断检测,不过那开关不便宜的

网友C:
电极的可以用于蒸馏水,选高感度的